[求助] 全差分放大器一定会使用CMFB吗?

楼主(2016-10-26):
本人在设计一级折叠型全差分放大器,详细看了拉扎维的CMFB。为什么要使用CMFB呢,我的理解是因为Active Current Source和Active Current Load提供的电流因为工艺偏差而不同,无法保证电流100%相同,导致其中一个MOS管进入线性区,从而增益减小。
但本人的负载使用电阻,没有使用有源负载,那我的电路是不是不存在这种问题,所以我不使用CMFB也可以吗?请大师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套筒型放大器为了获得高增益,输出节点阻抗很高,DC上相当于悬空,所以必须要加CMFB,否则稍有失配,输出共模就跑偏很多了。用电阻或者二极管连接做负载都不需要CMFB,因为DC电压是确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懂了。

网友(2018-01-17):
二楼正解。不错

网友(2018-11-16):
二楼正解,这个我记得清华的那本精粹也有讲的

网友(2019-06-29):
模拟精粹上讲的没有那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