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脚本去查overlap的metal打VIA的情况。

楼主(2016-10-26):
主要是用来查power metal 的via打了没有,没有就报出来。之前apr用的旧版的LEF,power plan 做完后就没再管。现在用肉眼看出来就有很多地方没有打via,当然这种情况让APR重做power plan就可以。但是后来又发现在 一些IP内部也出现缺少VIA的情况,这样问题就难解决了。

网友:
自己写脚本,说说我用的,共享不太方便:

一种在PNR工具里Check,一种导出各层metal的polygon,到Calibre里去算,后者会performance好一点。

1. Check VIA Density,并不是每个intersect的地方都需要打via,满足一定密度就好,前提不能有floating metal。

2. Check Metal的接连连贯性,就是没有floating metal。

3. check 并行metal via的density,一般是非相邻层。

网友(2020-01-14):
请问你解决了么?  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之前公司用过,用calibre来查VIA打的情况。可以 hi个light出来VIA不足的地方。

网友(2022-11-09):
用SVRF写个lvs rul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