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一个电容节点电压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6-10-26):
菜鸟一枚,计算遇到一个问题两个电容串联,一端为输入,接入时钟信号
若时钟信号突然从高电平变化到低电平,请问,电容中间点V的变化是什么
自己算了下,刚开始V=V1,电荷应该是(V1-V1)*C1+V1*C2
电压变化后电荷为(V-V2)*C1+V*C2
电荷守恒所以(V1-V1)*C1+V1*C2=(V-V2)*C1+V*C2
最后的随着输入信号的变化,节点电压V=V1*C2+V2*C1/(C1+C2)
计算的结果与仿真的结果差了一个(V-V1),请问是哪里计算出错了例如我设置刚开始V1=1V 变化后V2=0
C1=C2,计算结果为0.5
而实际仿真的结果为(0.5-1)=-0.5

网友: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跳变,所以V1从1->0时,V从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概念我给弄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