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partition: feed-through signal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6-10-26):
在FPGA partition相关的工作中,经常会提到feed-through signal,不太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麻烦知道的同学赐教

网友:
我的理解是指一个信号从fpga1出发,直穿过fpga2,到达fpga3,这个信号在fpga2里面叫feed throug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也就是说这个信号在fpga2中没有任何连接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这么说,在FPGA2里面是管脚到管脚的连接,但是实际上是占用FPGA的布线资源的,甚至可能占用L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