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pt的时候需要再次定义时钟吗?

楼主(2016-10-26):
在DC的时候定义了时钟,跑了icc之后得到sdc文件。用这个文件跑pt的时候一直报错说nothing_matched for clock_name。是因为我pt脚本中没有定义时钟吗?需要重新定义时钟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sdc里不是应该有才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读sdc文件时一直出错,要么就是找不到match的时钟要么就是找不到net。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读入sdc出错的话,后面肯定会报错了,是什么错误,贴上来看看

楼主: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net_list (SEL-005)
Warning: No net objects matched 'U4IM/u1/add_309/n13' (SEL-004)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nets (SEL-005)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net_list (SEL-005)
Warning: No net objects matched 'U4IM/u1/add_309/n14' (SEL-004)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nets (SEL-005)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objects (SEL-005)
Warning: No net objects matched 'U4IM/u1/add_309/n14' (SEL-004)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nets (SEL-005)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objects (SEL-005)
Warning: No net objects matched 'U4IM/u1/add_309/n14' (SEL-004)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nets (SEL-005)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net_list (SEL-005)
Warning: No net objects matched 'U4IM/u1/add_309/n14' (SEL-004)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nets (SEL-005)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net_list (SEL-005)
Warning: No net objects matched 'U4RE/u1/add_309/n13' (SEL-004)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nets (SEL-005)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objects (SEL-005)
Warning: No net objects matched 'U4RE/u1/add_309/n13' (SEL-004)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nets (SEL-005)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objects (SEL-005)
Warning: No net objects matched 'U4RE/u1/add_309/n13' (SEL-004)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nets (SEL-005)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net_list (SEL-005)
Warning: No net objects matched 'U4RE/u1/add_309/n13' (SEL-004)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nets (SEL-005)

楼主:
回复 网友A: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_name (SEL-005)Warning: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clkr_h' (SEL-003)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_name (SEL-005)
Warning: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clkr_l' (SEL-003)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_name (SEL-005)
Warning: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clkr_l' (SEL-003)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_name (SEL-005)
Warning: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clkr_h' (SEL-003)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_name (SEL-005)
Warning: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clkr_h' (SEL-003)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_name (SEL-005)
Warning: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clkr_l' (SEL-003)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_name (SEL-005)
Warning: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clkr_l' (SEL-003)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_name (SEL-005)
Warning: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clkr_h' (SEL-003)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_name (SEL-005)
Warning: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clkr_h' (SEL-003)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_name (SEL-005)
Warning: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clkr_l' (SEL-003)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_name (SEL-005)
Warning: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clkr_l' (SEL-003)
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_name (SEL-005)
Warning: 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clkr_h' (SEL-003)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类似于这样的错误

网友:
是不是没有把Verilog读进去?

网友:
DC定义的时钟是在综合网表上的,ICC之后这些cell或者net被优化掉或者改变了名字,所以报错。你去ICC后的网表里,看看能不能找到 U4IM/u1/add_309/n13即可证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读了,请问下pt如果出了很多setup时间的error该怎么改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懂了。按照你说的找到原因了,谢谢,请问下pt出很多建立时间的错误该怎么改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时钟定义点的处理:一般前端设计人员必须很清楚时钟定义点在哪里,设计的时候应该在RTL里直接调用库的buffer,invertor,MUX等等作为时钟节点,综合时设置dont touch。这样在DC,ICC,PT所有流程中,时钟定义点不会被改变,从而无需反复修改时钟定义点。
setup violation, 改进RTL设计或者加紧约束重新综合或者ICC修,方法都是这么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icc建立时间过了呀,在PT里又差好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是肯定没读对啊,否则不会找不到的,
signoff以pt为准,找到错误原因,返回eco,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pt出error说Error: unknown option '-hsc' (CMD-010)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U1@add_9_root_add_0_root_add_1108/carry[12]' (CMD-012)
Information: script '/home/yzliu/Baseband/icc/exports/tx.sdc'
        stopped at line 30494 due to error. (CMD-081)

我看了下sdc文件,就是sdc文件中set_resistance -max 0.00045{get_nets -hsc @ {U1@add_18/carry[11]}
                                                   set_load -min 0.00054{get_nets -hsc @ {U1@add_18/carry[11]}

就是这两句读不了,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版本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Error: unknown option '-hsc' (CMD-010)
Error: extra positional option 'U1@add_9_root_add_0_root_add_1108/carry[12]' (CMD-012)
Information: script '/home/yzliu/Baseband/icc/exports/tx.sdc'
        stopped at line 30494 due to error. (CMD-081)
   现在pt就是这两个error。
这两个error对应的sdc文件是set_resistance -max 0.00045 {get_nets -hsc @{U1@add_18/carry[11]}
                                     set_load -min 0.00054 {get_nets -hsc @{U1@add_18/carry[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