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T是高压buck的未来方向吧?

楼主(2016-10-26):
比起常见的电流型高压buck有什么优缺点啊?高压boost呢?谢谢!

网友A(2018-02-23):
优点,响应很快,不论line tran或load tran。paper上说电路简单,其实不然,版图上也要更加注意。
缺点,对pcb layout敏感,非定频,ACOT能改善但频率还是会动,加锁相环能锁住频率。jitter比定频电流模严重。max on time延展需要额外电路。
Boost也有对应的ripple regulator。优缺点类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分享.

网友(2020-12-30):
cot is a trend, I guess

网友(2024-05-10):
引用 网友A:
优点,响应很快,不论line tran或load tran。paper上说电路简单,其实不然,版图上也要更加注意。
缺点,对 ...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