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子模块连接错误

楼主(2016-10-26):
做了一个大模块的lvs 有两个相同的开关模块需要同一个时钟来控制,但是跑lvs的时候,显示其中一个模块的MOS管的控制信号没接对,仔细检查了电路,感觉没有接错,而且两个相同的模块是对称画的,如果一个模块接的不对,另一个模块一个也报错 6X(I0L)QD929F_$N%OAGA0W.png

网友:
裡面沒錯 可能在外邊 接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面我也检查了,同一个pin都接在一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试试用hcell跑。

网友(2021-02-03):
这种明显的接反了,如果子cell没问题,就用lvs box来跑。或者楼上说的hcell

网友: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