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6 启动问题(附截图)

楼主(2016-10-26):
之前一直用IC5141,启动就是在Terminal里输入ICFB & 启动软件。
最近刚装了一个工作站,用的是CentoS,装的是IC616,完全不知道怎么启动软件,论坛里哪位用这个软件的同仁帮忙指点提示一下这新版的软件与老版软件启动上有什么不同?新版软件如何启动?还有记得Terminal中命令之前都是$符号的,附件图中#与$在作用上有什么区别?

最新IC616

最新IC616

网友:
不要在ROOT中运行程序。 在USER中运行它们。
  #是ROOT提示符。
$是USER提示符。

祝你好运。

网友:
先学一点linux,在考虑装软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楼主(2017-01-08):
问题解决了,在安装IC617的过程中配置了环境文件,因此需要先找到软件的工作文件夹下,在客户端启动环境设置文件,然后再Virtuoso&,才能正确的启动软件。

网友(2022-01-30):
入门小白求救。从原先试用的virtuoso IC5141换用到IC615后原理图应该如何迁移。之前入门的时候一直是在IC5141 red hat的linux系统里面做电路仿真的,现在换成IC615的CentOS系统之后,苦于不知如何将原先画好的电路图迁移到新的环境中。 我尝试直接复制粘贴cellview对应的文件夹,但是在IC615中显示没有对应的state。我再次尝试在原工作环境中选择save state,重新加载后只能显示出瞬态分析等的那个窗口,电路图还是打不开。我在网上查到这个帖子,(20条消息)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学习笔记(一)IC617工艺库安装_ccbirds-CSDN博客_ic617,主要是针对工艺库安装的方法,用cdb转换成oa。限于自身水平还是不明白怎么导入和转换,是在原工作环境中做转换吗?求指教,谢谢!

网友(2023-05-26):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期待新品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