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sigma-delta adc仿真结果奇丑无比,求分析

楼主(2016-10-27):
菜鸟搭了个二阶连续时间sigma-delta adc,频谱图奇丑 无比,求大神帮忙分析,下面是频谱图,红色的时matlab系统的理想结果,蓝色那个时cadence仿真结果

接下来这一张是cadence输出的波形图

求大神分析一下频谱图,不知道哪儿的原因,一头雾水中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顶顶顶顶顶,大神快快出现啊

网友:
输出上面有个明显的谐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面那些全都是谐波感觉,但是怎么会奇次谐波和偶次谐波都有呢?我用的是全差分结构,只会有奇次谐波啊,完全懵逼了。而且,低频部分噪声很高,shaping效果很不好,检查电路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错误,这些可能是有什么引起的呢?DAC非线性?积分器非线性?量化器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整个噪底也往上移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您好:
低频处下不去可能是运放开环增益不够(或者信号没有完全建立,建立时间不够),请检查增益是否够
谐波成分多主要查一下你的时钟信号是否做好了non-overlap。另外仿真输入信号不要太大,防止积分器输出过载造成失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哦。。。你的是连续时间结构的。。。那么好像没有时钟non-overlap的问题。。。

网友C(2020-05-08):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您好:

大神,如果是噪声整形没达到预期的-20/dec或-40dB/dec效果,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D(2020-09-28):
引用 网友C:
大神,如果是噪声整形没达到预期的-20/dec或-40dB/dec效果,可能是什么原因
...

同遇到,3阶单环的仿真结果没达到-60/dec。。。求助

网友(2021-11-10):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您好:

大佬请问一下 clock nonoverlap时间是怎么影响谐波的呢 这个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2021-12-13):
引用 网友D:
同遇到,3阶单环的仿真结果没达到-60/dec。。。求助

请问您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E(2022-12-11):
引用 网友C:
大神,如果是噪声整形没达到预期的-20/dec或-40dB/dec效果,可能是什么原因
...

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我在仿2阶CIFB的sigma delta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2023-08-08):
您好,请问差分的sigma delta ADC测输出SNR可以只看单边吗?我感觉只看单边不准确,但是要怎么处理才能将差分信号的两个数据流进行相减操作得到差分输出信号呢?

网友(2024-04-08):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我在仿2阶CIFB的sigma delta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能交流一下吗
...

你好,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