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time 设置问题,望大神解答(已经解决)

楼主(2016-10-27):
用primetime 的read_verilog 命令读取DC产生的网表,网表产生时是使用hierarchy的方式,所以这个文件里面有好几个模块,TOP模块不在第一个位置,读取后发现list_designs 只有网表里的第一个module,其他都没有读进来,请教下原因和如何解决?(DC取消hierarchy就算了,因为有时确实需要保持结构)

网友:
read_verilog 命令读网表文件名,不是模块名。一个网表文件可以包含全部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确实read的是文件的名字,用模块名字命令会报错的,不过找到一个可能的原因,但不知道如何解决:read_verilog后用list_designs还可以看到所有的模块名,但是link_design $TOP 后,在list_designs里就只能看到一个模块了,貌似link顶层时候,没有把其他的自模块一并Link进来,这个如何解决哈?

楼主:
找到原因了,其他新手也可以看下哈,我不仅设置了link_path还设置了link_library,结果link_path就失效了,直接定向使用了link_library的库文件,link_design $TOP的时候用到的子模块虽然在read_verilog的网表文件里都有,但工具只搜索了Link_library里的东西,link_path下的东西没有找,所以子模块都成黑盒子了;

楼主:
引申出一个primetime的设置原理,为何link_path一定要写成link_path "* XXX.db YYY.db",为何一定要有这个 "*",原因应该就是*表示内存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比如read_verilog时候读入进来的子模块信息,这些信息在内存中,不在XXX.db等库中,所以不用*就会丢失这部分东西;

网友(2022-10-20):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感谢楼主解答。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