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nalTap采集数据不准确的问题

楼主(2016-10-27):
例化了一个ROM,32K大小,位宽16bit,60Mhz不停地从ROM中读数据,用signaltap读取和MIF文件对比发现部分数据错误,经常有一位数据不对,相比应该是时序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原来也是例化ROM,同一地址写数据,马上读出来都是错的!!!一直没搞清楚

网友:
可能是这样:数据本来是正确的,只是signaltap中的sample clk没有正确的采样。

网友:
如果确认没有时序问题,首先确认错误是跟着板子走,还是版本走。如果跟着版本走,建议自己在ROM中加奇偶校验位确认是采样问题。还是数据本身就有错。如果跟着器件走,需要约束rom到其他位置看看

网友:
你signaltap用的什么时钟?也是这个60M?

网友:
如果认为是时序问题:
1.相同的时钟域采数。
2.采样时钟要进行时序约束,并检查时序分析报告。
3.采样深度降低一些,减少资源的使用量,有利于时序的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