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孔问题

楼主(2016-10-27):
看designrule中都规定了,通孔之间的间距和通孔的大小,不知这样规定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没有按照designrule做对芯片会有怎样的影响?请大家解释一下

网友:
通孔大小不可以变,距离可合理扩大。工艺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艺的要求我知道,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要求?是基于什么原因才有这个规则

网友:
二楼答复正确

网友:
工艺限制,在保障电器关系的情况下的工艺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