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锁定后 如何检测PFD与输出的相差?

楼主(2016-10-27):
PLL锁定后 PFD与VCO输出不可避免还是有一定的相差的。有没有办法可以检测到这种相差到底是多大?以便减小或消除?

最好是可以不用仿一次PLL锁定 因为时间太久,麻烦提供一下这类文章 谢谢。

网友:
检测的话肯定是做仿真咯,先测PFD的特性再测它输出进行比较。仿真那么久做啥,你锁住要花多长时间?
顺便问下你设计的PLL捕获频率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type-2 pll, 最后 pfd两个输入的沿 要对其的。当然有dsm会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服务器跑一周差不多

网友:
固定相差应该是表现为杂散吧,做下频谱分析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