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错误解决办法求解

楼主(2016-10-27):
Error: Register 'sar_reg1_reg[9]' could not be mapped because sequential output inversion is disabled or the exact_map option is used. (OPT-1218)
Error: The register 'sar_reg1_reg[9]' is not mapped  because ofa lack of compatible library cells with correct clock/enable phase. (OPT-1217)
这两句错误,上次我解决了,今天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求大神帮忙,不是什么大错误,上次怎么解决的实在想不起来了

网友(2017-01-20):
我也遇到了,同问同问啊,楼主你想起来没~~

网友(2018-12-04):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楼上的大牛,怎么解决的

网友:
opt 1217 很好理解,DC在单元库中找不到与代码描述区配的标准单元,只要你设置的target library正确,且你的标准单元库是正常的:包含必须的组合逻辑单元,与 或 非 异或,和时序逻辑单元:带异步复位置位的DFF(没有这个的话RTL代码里就不能有异步复位电路),所以检查RTL代码是否有问题

网友:
rtl代码估计问题很大,使用的描述方法 clk,reset 的工作方式没有正常的cell能支持,写的是仿真用的rtl

网友(2023-06-02):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写的rtl不可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