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xilinx的门控时钟怎么做时序约束?大神们戳进来

楼主(2016-10-27):
       现在综合一个较复杂的设计,其中单片机有个门控时钟产生模块,被其他很多模块例化了很多次,因为不了解内核内部数据传递,就没添加约束,
       只对其他模块约束了周期,以及不相关时钟之间的TIG,结果在PAR时总是报出很多route466(或route522)WARNING:Route:466 - Unusually high hold time violation detected among 2156 connections. The top 20 such instances are printed below. The router will continue and try to fix it  所列出的20个几乎都是内核内部路径,然会产生后经过很长时间的编译,会产生时序违例,看了下是A时钟到B(B是A门控产生的时钟),   照理说他们两个是同一个时钟,但似乎布线器认为他们是两个时钟了,

   求问怎么对门控时钟进行约束?

   我尝试了BUFGCE来产生门控后的时钟,但由于例化次数过多导致片子资源不够。

   谢谢诸位/抱拳

楼主:
顶一下,来人啊

网友:
A.B本来就是两个clock。
如果自己写的门控,那一般是要求DFF和AND在route的时候靠很近的。
你采用BUFGCE不够?你有多少门控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50个左右吧,门控是IP提供的,我尝试过直连,结果会影响功能,那怎么约束呢?
你说A,B是两个时钟,但仿真看B和A的周期一模一样,只不过有时会关掉而已。

网友:
能力有限,顶顶。

网友(2017-05-26):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