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第一次用65nm的器件,讨论下过驱动电压

楼主(2016-10-28):
以前也用过65nm,不过做模拟用2.5V器件的,这次第一次用core器件做模拟部分。所以以前都以0.2V左右为金科玉律,但是65nm器件应该这个值有所减小吧。那么应该以什么为标准呢?我自己想到的一个是别弄得太小,失配情况下导致输入对管一个在饱和区一个在亚阈值区。不知各位还有些什么样的考量?

网友:
0.1,0.2都可以,即使亚阈值也没关系,vdsat大只是在通过减小gm的方法减小offset current
如果input pair就不适合这样的思路,就应该用小的vdsat,尽量大的gm来减小来自其它transistor的offset contribution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靠从1V supply开始考虑,如何选取结构,如何分配headroom,需要合理的规划一下,不要给自己刨个很深的坑,再想尽各种办法爬出来,弄得很有成就感...

网友:
仿真看不就行了。高大上工艺的模型都很牛叉,怕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也10年了,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