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谁遇见过FPGA的板子上用stm8单片机+Flash来升级程序的?谢谢

楼主(2016-10-28):
求助:有谁遇见过FPGA的板子上用stm8单片机+Flash来升级程序的?谢谢

网友:
这很正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你这回答跟没说一样!!!

网友:
我有板子是STM32配置FPGA,然后STM32通过USB和电脑相连
上位机软件根据不同的情况,送下来对应的配置文件,由STM32对FPGA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