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增益的简便计算(考虑ro时)

楼主(2016-10-28):
当用分压法计算增益时,当考虑ro时就不灵了,为什么?下面我是用共源级作为例子,分别列举了1.不考虑ro,gmb时按普通步骤计算的增益和分压法计算的增益相比较的结果,结果是相同的。2.考虑gmb,但是不考虑ro,两者计算也是相等3.ro,gmb都考虑,两者计算不相等!
求大神解答为什么考虑了ro这两种方法就不相等了,我考虑过ro和源级漏极的电压都有关所以不能单纯地算进vin里面,有什么方法解决简便计算时ro的问题么,求解!!

楼主:
额 为啥图片顺序传上去是反的  大家看时第二张是第一张  第一张是第二张

楼主:
有大神来帮帮忙嘛

网友:
你自已的推导不正好证明了分压法只有在ro无穷大时才是成立的,ro不是无穷大时RD会通过ro反馈到源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考虑ro有没有什么简便的可以把增益推导出来的办法呢?感谢

网友:
你既然要“简便”计算就忽略ro啊,不然就老老实实推倒呗。其实你推多了好多就记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拉扎维P5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普通方法就是用GmRout算增益呀,感觉这个在ro gmb都考虑时电路复杂了时算挺麻烦的,不过仍然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Gm就是把输出短路,假设有一个电流it流出去;然后在输入端加一个测试源vt,求出it/vt;这个部分没有什么可以简化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用画小信号电路,直接在电路上分析,更清晰一些。

    Rout有简化的方法,记住两个cascode公式就行:

(1)假设source 有一个电阻Rs,从drain 往下看,会看到一个大电阻,有详细的公式,

(2)假设drain 有一个电阻Rd,从source 网上看,会看到一个小电阻,有详细公式,

  台湾交大 电子学课程里,就是这样教的,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分压法哪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啊  您说的这个我知道(1)是source degeneration,ro会变成ro[1+(gm+gmb)Rs],也就是您说的大电阻(2)是从源端看上去会相当于共栅极的Rin,是1/(gm+gmb)//ro,ro很大,并联电阻可以约等于1/(gm+gmb),忽略体效应就是1/gm,也就是您说的小电阻
我是最近在学ee140时得出的这个增益简便计算的困惑,看来在各种因素都考虑时的确没有什么很快捷的方式,只能乖乖的算了,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我是看ee140时,有时老师会用这个方法,然后我就记住了,然后有时算的不对不符合一步一步算的结果就仔细的想了下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10# fightshan 以及拉扎维模拟cmos那本书的中文版p61页计算源跟随器部分的增益很明显的就是根据分压法快速的得来的

网友:
   没注意到过这个方法  小信号图画出来了 只要一步列个式子就可以得到结果  这个分压法可能更直观  不清楚这个方法  但是无论遇到任何求阻抗的问题  用测试法这种阻抗定义的方法来求  总是最靠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测试法最靠谱,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