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orcad tcl问题

楼主(2016-10-28):
ORCAD中的命令函数要去哪里寻找啊?

网友:
你可以看我博客
http://blog.csdn.net/k331922164/article/details/50041353
函数在安装目录下,搜索pdf文件就有了

楼主:
我篇我看过了,我就是边看您这篇边参考学习的,只是有我东西我还是不明白,太感谢您了。回复 2# k331922164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请教您一下吗,在你的博文中,提到的# similar commands : FindText , FindParts , FindPins , FindNets , FindOffPageConnectors , FindHierarchicalPorts , FindBookMarks , FindDRCMarks,  Cut
等这些命令函数在哪里可以找到及它们的用法啊,ORCAD的自带的TCL/CK的教程里没找到啊,里面只有数据函数,都是英文很难看懂,请大神指点指点啊

网友(2023-03-04):
索然 Cadence 提供了 OrCAD_Capture_TclTk_Extensions 但确实感觉没什么实例。 比如: 直接输入封装名称就放置元件。 想直接使用 place_cap 在当前鼠标位置放置电容元件 。 脚本自行去检索电容所在的库及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