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异步主次逼近?

楼主(2016-10-28):
什么是异步主次逼近?进本原理是什么?和传统的逐次逼近ADC有什么优势和缺点?顺便求下这方面的论文!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传统的 synchronous SAR 每一位比较的时间都相等,有worst case 决定,这就导致速度慢。同时,需要高速的时钟来控制每一次比较,这就增加了功耗。而 asynchronous SAR 就解决了以上问题,一方面每一位比较结束就可以自动开始下一位,提高了转换速度,另一方面去除了高度时钟,减少了功耗。
可以参考Mike Chen 的开山之作:
6-bit 600-MS/s 5.3-mW Asynchronous ADC in 0.13- C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