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pp给perl程序编译

楼主(2016-10-28):
用PAR:acker 中的pp给perl程序编译命令是 pp -o a.exe a.pl,执行后运行a.exe报错如图
程序开头如图2,开头是不是要做修改?

网友:
说找不到第5行的PNG.pm这个模块,是不是自己写的呀,如果不是Perl自带的模块需要放在@INC里面的任意一个目录下。

或者直接用require "文件路径";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