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Iwave如何导入brd文件

楼主(2016-10-28):
如题,求助,在SIwave4中,只能导入.siw文件,import .brd时就会崩掉,求救。

网友:
建议使用最新版本的,这就不是什么难的问题了

网友:
在界面不是直接有导入的窗口的嘛

网友:
我的是SIwave7.0,不能直接导入.brd啊,是不是必须装个ECAD或者ansoftlinks

网友(2019-07-24):
在轉檔電腦內,必須要安裝 .BRD的Allegro PCB editor版本和透過ansoftlinks來轉檔, 這樣才可以匯入成功

网友(2022-06-06):
生成ODB++文件导入不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