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跑ncx时提示错误:subckt INV1 not defined in netlist

楼主(2016-10-29):
各位大神好,在下要做标准单元库,现在用ncx来提取.lib文件,但一直提示“subckt INV1 not defined in netlist”。根据提示应该是网表文件有问题,但我用的应该是带寄生参数的网表啊。弄了好几天一直是这样都快崩溃了,我附上我的.config文件和.sp文件,请大神们帮忙看下到底哪里有问题?感谢不尽。错误提示截图:

INVX1.sp网表文件

*
*
*                       LINUX           Sun Sep 25 19:41:39 2016
*
*
*
*  PROGRAM  advgen
*
*  Name           : advgen - Quantus QRC - (64-bit)
*  Version        : 15.1.4-s005
*  Build Date     : Fri Nov 20 15:19:16 PST 2015
*
*  HSPICE LIBRARY
*
*
*
.SUBCKT INVX1 A Y VSS VDD
*
*
*  caps2d version: 11
*
*
*       TRANSISTOR CARDS
*
*
MNM0
Y#1
A#7
VSS#1
VSS
n15ll
L=1.3e-07
W=3.5e-07

+ AD=1.099e-13
AS=1.701e-13
PD=1.328e-06
PS=2.28e-06

+ NRD=0.897143 NRS=1.38857 sa=2.3e-07 sb=3.14e-07 m=1 sd=0 nf=1
MPM0
Y#2
A#3
VDD#1
VDD
p15ll
L=1.3e-07
W=8e-07

+ AD=2.512e-13
AS=2.736e-13
PD=2.228e-06
PS=3.18e-06

+ NRD=0.3925 NRS=0.4275 sa=2.3e-07 sb=3.14e-07 m=1 sd=0 nf=1
*
*
*       RESISTOR AND CAP/DIODE CARDS
*
Re_3_2
A#3
A#4
   17.9630
$poly

Re_2_1
A#4
A#5
   13.7139
$poly

Re_1_1
A#6
A#7
    7.6114
$poly

Re1
A#5
A#9
    9.4525
$poly

Re2
A#9
A#1
    3.0401
$poly

Re3
A#9
A#6
   22.8869
$poly

Rd1
A
A#1
   17.0166
$metal1

Rd2
Y
Y#1
   18.3271
$metal1

Rd3
Y
Y#2
    9.4577
$metal1

Rd4
VDD
VDD#1
    8.5000
$metal1

Rd5
VSS
VSS#1
    8.5000
$metal1

*
*
*
*       CAPACITOR CARDS
*
*
C_1
A
VSS
1.90867E-17

C_2
Y
VSS
2.48541E-17

C_3
A
VDD
6.05056E-18

C_4
Y
VDD
5.84458E-18

C_5
A#1
VSS
5.85054E-17

C_6
A
Y
3.00916E-17

C_7
Y#1
VSS
4.0367E-17

C_8
VDD#1
VSS
4.02275E-17

C_9
A#1
VDD
1.75732E-18

C_10
A#5
VSS
7.00429E-19

C_11
Y#2
VDD
5.069E-17

C_12
A
VSS#1
6.82701E-18

C_13
Y
A#1
1.18617E-17

C_14
A#4
VDD
3.11162E-17

C_15
A
VDD#1
8.00122E-18

C_16
A#5
VDD
1.36375E-17

C_17
Y
A#4
3.37984E-18

C_18
Y
A#5
7.74833E-18

C_19
Y#1
A#1
5.33416E-18

C_20
VSS#1
A#1
1.33311E-17

C_21
VDD#1
A#1
1.32804E-17

C_22
VSS#1
Y#1
3.39784E-17

C_23
Y#2
VDD#1
3.77889E-17

C_24
VDD#1
A#4
5.22662E-17

C_25
Y#2
A#4
9.12325E-17

C_26
Y#1
A#7
6.11434E-17

C_27
A#7
VSS
3.31047E-17

C_28
VSS#1
A#7
5.13338E-17

C_29
VSS
0
4.01639E-20

C_30
VSS#1
0
8.33704E-20

C_31
VDD#1
0
8.33704E-20

C_32
Y#2
0
4.01639E-20

*
*
.ENDS INVX1

.config文件

set model_file /home/peter/LibraryFile/smic13/models/hspice/cis013_ll_fsi_v1p0.mdl
set model_file /home/peter/LibraryFile/smic13/models/hspice/cis013_ll_fsi_v1p0_nmoscap.ckt
set model_file /home/peter/LibraryFile/smic13/models/hspice/cis013_ll_fsi_v1p0_res.ckt

set netlist_suffix .sp
set template_suffix .opt
set netlist_dir ./source

set simulator_exec /opt/synopsys/HSPICE_2015_06/hspice/bin/hspice64
set input_template_dir ./Template
set output_library ./Output/smic13_tt.lib
set work_dir work

set farm_type nofarm
set templates false
set timing true
set power true
set nldm true
set nlpm true
set design_rules true
set ccs_timing true
set ccs_power true
set log_file ncx.log

网友:
朋友我最近也在学习用ncx的用法,能否请教个问题。是这个input_library怎么生成的,你有没有教程啊,可以分享下么。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在这个论坛是找的教程

网友(2018-04-02):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怎么把自己画的标准单元加进来生成.lib?你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