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sk制作过程问题

楼主(2016-10-29):
在mask制作时,via会比我们所画的版图对应的via会大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2016-12-14):
工艺误差吧

网友:
大多少?,mask制作的时候有个公式的,你自己可以算算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没有问题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就是刻蚀的偏差,还有一些光学效应,导致最后做出来的图形与版图上的不一致,需要通过OPC光学修正,效果就是mask会与你画的版图有些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