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FN封装流程

楼主(2016-10-29):
求助各位大神:
哪位知道QFN封装的流程啊,求介绍。
QFN封装,WB之后还需要贴膜吗?还是直接可以注塑了?求指教!
谢谢!

我们公司正在整封装线,有卖设备的大神求联系。

网友(2017-03-04):
QFN封装有很多种,你所说的贴膜存在前贴膜和后贴膜,前贴膜及框架来时及已经贴好膜,有条件的封装厂可以自己贴膜,后贴膜是在塑封前贴膜,各有各的好处。同时所使用的膜存在高温膜和低温膜两种,应用在不同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