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悬赏] 请问这个句式合法吗: a[num+1] <= 1'b0

楼主(2016-10-29):
verilog中有一个多位变量a,num也为多位变量,请问这个句式合法吗: a[num+1] <= 1'b0。
我主要是想问中括号内不写具体数字,而是用变量选择具体位操作行不行?

网友:
感觉不对,非阻塞赋值

网友:
可以的,看我的代码:
MODE[iLoop2] <= #`U_DLY pwdata[iLoop4];
MODE[iLoop2+1] <= #`U_DLY pwdata[iLoop4+1];

网友:
理论上语法没问题,但得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作为可综合的代码,单独用就有问题,就得放在FOR循环里变变量遍历一遍才行。

网友:
没问题,就是生成个地址译码器

网友:
可以,需要放入for循环当中,对寄存器数组的初始化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