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 零极点补偿

楼主(2016-10-29):
之前看过一个对于LDO用零点补偿极点的文章,最近推到了一下,有些疑问拿出来和大家探讨一下。

前馈通路小信号如下:

其中Ra为误差放大器输出端的输出电阻,RpowerMp漏端看到源极的电阻,CparMp栅端的寄生电容。

GMp为Mp的跨导。

这是通过二次多项式的根与系数关系x1*x2=c/a,但是通过x1+x2=-b/a又得到的另外的两个极点的值。现在有点模糊了,希望大家能不能告诉我这两个极点在什么地方,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谢谢了

网友:
第一个GAMP*Vin电流方向反了吧。按照你的公式,另外两个极点应该是P2=1/(Rm*Cm+Ra*Cpar)
P3=1/((Rm*Cm)//(Ra*Cpar)),当然这个前提是Ra<<Rm

网友:
还有 你的帖子怎么发到资料里面去了,难怪我在讨论里面找了半天也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几天没看帖子,谢谢回复,受教了

网友B(2023-06-19):
这为什么要结成正反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为什么要结成正反馈呀?

你再看看是不是正反馈

网友(2023-07-26):
大佬可以发一下相关论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