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CDC小信号模型

楼主(2016-10-29):
最近在设计一个Current Mode Buck电路,在搭建小信号模型时碰到一些问题:
==>
我按照Ridley模型,使用VerilogA将每个部分的传递函数描述出来,但是在描述电流采样函数He(s)时,碰到了问题,我的想法是使用VerilogA中Laplace函数描述He(s)函数,但是VerilogA中的Laplace函数只能描述极点个数大于等于零点个数的传递函数,请问用VerilogA该如何描述He(s)函数?
He(s) = 1 + s/(wn*Qz) + s^2/(wn^2)
其中Qz=-2/pi; wn=pi/Ts;

另外,进行小信号建模过程中有些疑问:
1. 我这种使用VerilogA逐个将Power Stage、PWM Modulator、EA、电流采样放大器He(s)描述出来的思路是否正确?
    我在描述He(s)时除了利用Laplace函数还有其他方法么?
2. 大家除了用VerilogA建模还有用其他方式建模的么?Spectre?HSpice?PSpice?SIMPLIS?Matlab?
    Spectre能实现He(s)么?
3. 除了Ridley模型,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模型?

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些帮助和建议,也欢迎大家踊跃讨论,谢谢!!!

网友:
你拆开来描述电路,你会发现最后得到的依然是laplace变换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Phoenixson, 多谢回答。

    没明白你说的意思。你是说我不应该拆分开描述电路?(应该把PWM比较器、Power Stage、电感电容放在一起描述?还是把所有的电路一起描述?)

网友:
    你可以用分开用电信号进行描述,但最后还是和拉氏变换的结果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Phoenixson,多谢,不过我不知道如何拆分,能具体说说么?谢谢!

网友(2022-09-08):
请问建模成功了吗?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2023-03-06):
H(s)在verilog A中有laplace函数,但是我在spectre中做tran仿真的时候,在恒定输入时,输出没有变化,就是一条直线,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过程变化

网友:
拆开后的仿真结果和直接laplace的结果有些不一样,不知道那个地方的问题,有没有交流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