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刚学习Modelsim,出现无法仿真,求大神告知如何解决 谢谢。

楼主(2016-10-29):
进行仿真后就一直是这个界面

进行仿真后就一直是这个界面
二分频器的源程序
module divider_frequency(clk_in,rst,clk_out);
input clk_in,rst;
output clk_out;
wire clk_out;
reg clk_temp;

always@(posedge clk_in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clk_temp=0;
  else
    clk_temp=~clk_temp;
end
assign clk_out=clk_temp;
endmodule
二分频器的测试程序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divider_frequency_tb();
reg clk_in;
reg rst;
wire clk_out;
divider_frequency u0(
  .clk_in(clk_in),
  .rst(rst),
  .clk_out(clk_out)
  );
initial
begin
  clk_in=0;
  rst=0;
  #100 rst=1;
end
always#1000 clk_in=~clk_in;
endmodule

楼主:
求大神。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指令,你直接右键需要运行的模块,选运行仿真。下面同样会有命令Log,再对比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的。在work下对tb文件进行simulate,还是一直在原来的界面不跳转。不会出现添加信号的sim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