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反相器IV曲线,横坐标输入电压,纵坐标电流

楼主(2016-10-29):
采用提供的工艺库
TT工艺角,25C温度,1.1V工作电压
PMOS/NMOS管沟道长度50nm,PMOS/NMOS宽度320nm

我想问一下在hspice里怎么让电流输出纵坐标,电压横坐标呀,这个命令是什么?为什么我得到的都是随时间变化的函数呀

网友:
仿真设置DC扫描。扫描参数设置为你的输入电压,输出点选你的要看的端口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