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题含有时序延迟的题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6-10-29):
我第一做这种有时序延迟的题的设计,本人是新手所以不太会,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估计出题的自己对时序都不明白, 你看看图 , 上升沿是 delay 3 clock?  连图都可以画错的, 还出题

就是采样而已, 其它没什么!

网友:
input_s是异步信号,有各种情况,题目并未给出不同条件。
第一种解法是设计异步采样电路,可理解为采到三次高电平时才输出高电平,采到两次低电平时输出低电平。可以想象的到,高电平低于三个时钟会被滤除,电平低于两个时钟周期会被滤除。
第二种解法是沿检测电路,即检测到采到0->1时,打两拍输出(加上升沿的那个周期为三个时钟周期),检测到采到1->0时,打一拍输出(加下降沿的那个周期为两个时钟周期)。
一些拙见,欢迎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题目我看懂了,上升沿有效的话,那么输入input,然后延迟3个clk,输出就出来了。下降沿同理。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能写一部分代码吗?思想我能理解,但是我是个新手,还设计不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不是把打两拍的输出,和打三排的输出,这俩输出送入与门,得到的结果是不是就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觉得异步采样设计比较符合题意,这样才能体现出从采到有效电平到输出高电平3个clk的delay,低电平2个clk的delay;若是边沿检测的话,实际上从采到触发沿到输出分别只有2个clk delay和1个clk delay,总感觉不妥帖。

网友:
看这样子应该是同步信号进来的,input 应该是加上input delay的本质还是同步信号
所以只要正确产生上升下降沿pluse就好了,把这个两个pluse分别delay 2 1,然后output 在pos_dly_2拉高,neg_dly_1拉低就好了,当然你可以用一个寄存器先采样一次在去造上升下降沿,之后用这个上升dly1和下降沿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