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跑PT的时候可以改sdc文件吗?

楼主(2016-10-30):
跑icc的时候由于时序建立时间不过关,所以把dc出来的sdc文件里时钟周期加大了,跑PT的时候时序建立时间不过关也可以改icc出来的sdc文件吧时钟周期变长吗?还是说只能在ICC前改dc出来的sdc文件?

楼主:
求问,自己顶

网友:
你增加T就是相当于对芯片降频处理了,是最后的办法牺牲芯片的性能。如果这个design允许跑的慢,那pt和icc都用降频就可以呀。应该是pt和icc用一个相同的sd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T用的不是icc出来的sdc吗?icc用的是dc出来的sdc,不是同一个呀。

网友(2017-07-04):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同问,从DC出来的sdc在EDI要修改,PT直接用EDI的sdc。。。。。。我看有人说在EDI做CTS是前后的sdc都不一样啊,要删除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