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级管开关

楼主(2016-10-30):
用单片机控制三级管来作为一个负电源的开关,用到三级管的饱和和截止状态,那么对管子类型有要求么?负电源的话是要用PNP么?还是两种都可以呢?谢谢各位前辈了

楼主:
刚出校园,感觉什么都不会,渴望求知啊

楼主:
这么着能成么

这么着能成么
这么着能成么

网友:
可以啊,-9V时,饱和输出约-0.6V;0V时,截止输出-9V。
这不就是一级反相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一般PNP管子基极能承受—9V的电压么,我查了好多,好像最高就—5V,低于-5V就能驱动这个管子吧,另外用单片机驱动的话,是不是还得把输出电平转化成负电平呢,哎,真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