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模型参数-DC扫描

楼主(2016-10-31):
请教各位,在Cadence spectre仿真环境中,MOS模型中的gm、Vth等值,能否用DC扫描,然后画出 gm-V 或 Vth-(扫描变量)的曲线?

网友:
楼上好搞笑 要回答就回答,回个可以的是啥意思

网友:
ADE - Tools - Calculator - info - opt  然后点击你要看的管子, 点开List 里面有各种参数 然后把表达式保存到Output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一下这种方法,但是里边的参数只有单个值,及op为dc下的参数值,opt为tran下的参数值,无法得到一个参数在dc sweep或者tran时的变化曲线

网友:
我这么做是可以的,另外扫参数最好用Tools下的Parametric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