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前辈cadence仿真和multisim差好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0-31):
小白刚接触cadence,试着做了一个3db,60khz的无源滤波器,在multisim上仿真还凑活,大概有60kHz,但在cadence上就大概40kHz了,请问各位前辈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Cadence上工艺角选的什么。

网友:
估计是Cadence的算法较精确

楼主(2017-06-16):
重启cadence之后,新建工程,一样的图和参数,就正常了,估计那设置错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