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ADC中底板采样(bottom-plate sample)和顶板采样(Top-plate sample)的区别和优缺点

楼主(2016-10-31):
电容式SARADC的采样方式中分底板采样和顶板采样,小弟有些困惑,据我所知,顶板采样和底板采样的区别在于,顶板采样的输入信号和参考电压在不同的极板,底板采样的输入信号和参考电压在同一极板,但分别有什么优缺点不是很清楚,哪位大牛出来给小弟解个惑,万分感谢!

网友:
顶板采样时,底板采样时,一个是噪声直接叠加进来,一个是一段悬空,噪声没有叠加进来;一个是数字逻辑更简单,一个是逻辑更复杂点儿;一个是转换过程更快点儿,一个是转换多了一个翻转的过程。

网友(2017-12-04):
SARADC中底板采样(bottom-plate sample)和顶板采样(Top-plate sample)的区别和优缺点

网友(2023-01-13):
顶板采样的时候比较器的输入电容和寄生电容在采样的时候会参与采样,底板采样的时候则不会,相对来说底板采样后不会影响到ADC整体的线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