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包含了其他文件的verilog模块?

楼主(2016-10-31):
各位大神,我是fpga新手。目前写了一个.v模块,里边包含了两个2选一的数据选择器(两个2选一的数据选择器用另一个文件实现),如何编写测试文件?我用的是ise11.1.谢谢!

网友:
用verilog 写个测试把你那模块例化

网友:
ISE有模板生成testbench的,新建testbench文件,选中你的.v模块,生成,就包含了大部分代码了,自己加上一些激励,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