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求助关于Getopt:Long的问题

楼主(2016-10-31):
各位大神好:    本人最近学习perl,在使用getoptions函数时有个地方没弄清楚,请教下大家:
    代码如下:
    GetOptions(
     'h',        => \&help,
     'f=s' ,      => \$file,
     'cmo' ,
    )
    大体是这样的,具体的比较长,也都差不多,就不多写了,上面两个我弄清楚了,如果输入“-h”,会引用子函数&help,如果输入“-f 字符串”会把字符串赋值给变量$file,但是第三个,传递出来的是什么参数呢?
    我在脚本里得到过一个$opt_cmo的变量,是这里产生的吗,有什么原理没?

网友:
http://www.php-oa.com/2009/04/04/perl_getopt-lon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