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0工艺的蒙特卡罗仿真求助

楼主(2016-11-01):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smic180工艺的蒙特卡罗分析,需要仿真电路的mismatch,请问monte carlo仿真应该用哪种晶体管?我试过一般的晶体管是不能做monte carlo分析的,各位有做过这种分析的,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一般模型名都是mis*****的吧

网友:
若非TSMC
建議不需要跑Monte Carlo
一般來說都不怎麼準確
就Gaussian Distribution而已
自己估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个文件一般是在哪找?我找了库里的MOS管子都没有类似的呢。。。

网友:
并没有文件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应该怎么仿真呢?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搜mismatch或者process关键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不过能不能再说得详细一点,去哪里搜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在仿真模型库里啊,.lib和.scs都可以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smic18没法仿蒙特卡诺啊

网友E:
smic18看是什么类型的pdk了
我目前用的可以跑mc
带_ckt的就是mismatch model,然后仿真lib搜一下带mc的corner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恩,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看到文件里关于MC 的描述就这一段,是这个吗?我把session改成mc可是跑蒙特卡罗的时候还是出错了,是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网表里实例化的模型名要用x开头,试试

网友:
好像smic18的mismatch模型只是工艺角的数据,因此和进行Corner仿真没什么差别?

网友(2024-04-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请问在哪里看网表哇?

网友:
引用 网友E:
smic18看是什么类型的pdk了
我目前用的可以跑mc
带_ckt的就是mismatch model,然后仿真lib搜一下带mc的corn ...

请问你的可以跑mismatch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