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E 自带串口程序

楼主(2016-11-01):
我在学习ISE自带的串口程序时, 不明白波特率与时钟频率的关系,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0,先看串口  发送 接收时序图。
1,波特率 115200 指每秒最多传115200 bit.  波特率也可以认为是BIT频率
2,时钟频率 是你FPGA内部处理时钟, 一般多少兆,
   比如你自己要写个串口发送时序,可能要做近似计数器分频处理 分频到115.2K  比如100M时钟频率
   100 000 000/115200=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