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运行环境的问题

楼主(2016-11-01):
现在有同一个IL文件,在CIW里load是完全可以运行的。但是在linux的终端下,输入skill进入skill环境后,load就失败了,提示为XXX函数未定义。
请问这是一个什么原因,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自顶,求达人解释一下啊。

网友:
CIW跟skill解释器所支持的函数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部分函数不支持吗?

网友:
Virtuoso (CIW) 在启动的时候会载入很多文件,这个收到你运行环境和各种设置文件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会定义很多API。
如果你知道Virtuoso在启动的时候载入了哪些文件,在SKILL IDE中提前载入就好了。

我一般是在Virtuoso中进入SKILL IDE进行脚本开发的。这个时候Virtuoso中的API就都可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尝试过你说的办法,把启动软件时载入的文件添加到脚本里,这个方法好像并不管用,可能cadence公司不允许我们脱离cadence环境进行开发吧。。

网友(2016-12-16):
skill 语言核心部分,可以在skill 环境中运行
API部分需要到virtuoso下运行,因为很多是跟版图或原理图或其他数据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