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calibre LVS验证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11-01):
请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我对照了不报错的版图我们是完全一样的,还望指正呢,谢谢!

网友:
同问  我一般都不管的,只改错误好了

网友:
LVS rule deck 里面没有定义电源地
你搜索一下关键字 power 、ground, 然后把你的电源地的名字加上就可以了
这个warning是说你没有把你的版图中的电源名字加上,做ERC 检查时就查不到 电源到地的通路

网友:
LVS option设置你的电源/地 pin名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版图上没有加电源和地线的label?我记得我以前跑模块的时候就出过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