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基准电路设计

楼主(2016-11-01):
请问一下,这个带隙结构,把R1上的电流降低到几百纳安,电路设计上需要考虑什么?

请问一下,这个带隙结构,把R1上的电流降低到几百纳安,电路设计上需要考虑什么?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带隙结构,将R1的电流降低至几百纳安,电路设计上更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离零状态越近,越要注意启动电路的设计,要保证电路能够摆脱零状态点。

网友:
这种结构电流越小,可能取的电阻值越大,版图面积大,启动电路也不好设计。另外版图中漏电可能也相对较大

网友:
而且这个设计的输出电压极容易震荡,运放里面必须有密勒补偿,Pmos还得尽量用极限值才能得到nA级别的功耗,强烈不推荐。

网友:
两个电阻就有10Mohm, 考虑Match,L也不能太小,面积会很大。

网友A:
r1几百na,q1 n=8,每一路bjt假设能到50~100na,高温下bjt漏电严重,电路会有失效的风险。

网友(2024-09-24):
引用 网友A:
r1几百na,q1 n=8,每一路bjt假设能到50~100na,高温下bjt漏电严重,电路会有失效的风险。 ...

这个漏电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