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参数不能修改问题

楼主(2016-11-01):
最近做了一个新工艺,其中pcell设置看上去都没有问题,不过调用的时候所有的参数均没有默认值,且修改W  L  M等,版图均不变化,是pcell的大小,有没有大侠们遇到过类似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修改PCELL库的CDF参数,不过这个要谨慎,pcell库都是工厂给出来的固定,修改了可能会影响到LVS。所以要谨慎

网友:
哪个工厂的?联系工厂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不太清楚CDF参数怎么修改,不过目前问题解决了,把库里的pcell导出skill,自己新建了个库再导进去就好了……目前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风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怎么设置CDF参数了,不过设置了之后,在调用pcell时有显示参数了,但是参数修改后版图的尺寸还是没有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如何导出工艺厂给出的pcell库到skill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Tools 里面打开Pcell设置,然后Compile to skill fil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