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61在自动生成版图layout之后

楼主(2016-11-01):
选择“Generate All From Source”之后会出现一个对话框,现阶段我们只选了第一个,想问问其他选项在什么时候会用到

网友:
ic610还有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6151版本。。。不知道你这个610是啥。。。

网友:
ic615版本也在用,请问在哪打开这个窗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选第一个就够用了,IO_pin就是会产生一些metal的pin脚,带有连接性的。pr就是版图的边界自动产生的,没啥用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用了一下,只自动生成器件,但是没有铝连线。请教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自动布局之后的。自动调用cell的时候会出现

网友:
自动布局??不是XL出来的么?
难道你直接出来就是布局好的?
Metal也铺好?
我最近也在找XL的功能,研究一下XL功能应该会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XL的。算是自动调用器件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最近找到了工具,但是不会用啊

网友:
I/O Pins: 用XL 画layout,然后使用工具调出来的 Pin,就会保留连接关系, 在上一层还是使用 XL 调用这个cell时,会有飞线,方便连接(更高级的功能,可以用virtuoso自动连线)
PR boundary: 用 XL 话layout,可以设置当前cell 大小,用于virtuoso 的自动布局布线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o⊙)…问下铝连线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D:

   PR那个是不是后端的后端用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路图中Launch XL后会出现一个对话框。第一个选项的话,如果是新建立的就creat new了好了。如果有存在的,就选打开已存在的就行。第二个我都选的自动。之后进入layout之后看左下角。我们现在用就用两个:generate all from source(把电路图中的所有器件调出来)、place as in schematic(摆放和电路图一样)。一般这个好处就是他们之间的连线会在你连的时候主动显示出来。不过它那个器件调出来是单独的。你要是合并或者拆开就没有这个功能了。这个功能画D触发器之类的好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