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nlinx VC707 板子 bit文件永久烧入

楼主(2016-11-01):
求请教   xinlinx VC707 板子 bit文件永久烧入  下次通电仍在里面 该怎么弄

网友:
生成MCS文件烧到FLASH里面。
实在搞不清楚可以找你买板子的地方找技术支持。。

网友(2017-03-08):
回复 楼主:
使用ise的IMPACT生成mcs文件,选择BPI模式烧录到Flash中即可。

网友(2017-05-27):
回复 楼主:

可以擦除,在impact里就有这功能,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