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己有个MATLAB函数自己搞不懂!!

楼主(2016-11-01):
angle函数为啥其输出范围是-π到π之间?我的想法如下:请大神指教哈

反正切的范围是π/2----π/2之间;
假如Z=A+Bi

角度a=arctan(B/A)

真正的角度还与(A,B)角度所在象限有关!!!

网友:
MATLAB中直接用angle(z)可以返回-pi-pi之间的角度;用atan返回的角度是-pi/2-pi/2,若要用atan求角度,就用个if语句吧,
if a>=0
    theta=atan(b/a);
elseif b>0
    theta=atan(b/a)+pi;
elseif b<=0
    theta=atan(b/a)-pi;
end这样返回的是-pi-pi之间的角度,含有pi/2和-pi/2,也就是a=0或b=0时返回的角度也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