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编写VerilogA代码,e的时间t次方这种怎么描述

楼主(2016-11-01):
请教大神,在用VerilogA编写代码时,没有e的时间t次方这样的函数,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还是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近似的。。。

楼主:
求助,没有人回我吗

网友A:
回复 2# shining-z         应该是pow(e,xx)表示

网友(2021-09-22):
引用 网友A:
回复 2# shining-z         应该是pow(e,xx)表示

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