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下图,请大神帮忙看看我参数或者电路结构设计有问题吗?

楼主(2016-11-02):
我的电路仿真总是出问题,请大神帮忙看看。是结构没有建立正确还是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出的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要仿真S21,结果每次仿真的参数都变化很小,而且S21随着频率一直减小。理论上S21减小到-3dB时候就会停止下降。所以我问一下我的这个电路结构有问题吗?还是我的电路中的参数给定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