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kefile 找不到command

楼主(2016-11-02):
各位,对makefile脚本使用的多,但真正了解不多,最近遇到个问题#more makefile
SHELL=/tool/bin/tcsh
check:
        bootenv ;dv_check -build 10

bootenv会source 一个csh,souce之后dv_check会alias /XX/XX/check.pl,-build是perl的一个参数

但是当我make check的时候提示dv_check command找不到,但是如果将dv_check换成/XX/XX/check.pl就没问题

我已经将bootenv ;dv_check -build 10写在同一行了,为何bootenv后dv_check会找不到呢?

另外我试了将makefile改成
check:
         bootenv;which dv_check
make check后会显示dv_check   aliased  /XX/XX/check.pl,看起来bootenv后alias起作用了啊,但为何就不能直接用dv_check呢》

是不是我用法不对啊,请各位熟悉makefile的朋友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1、看你的check显示的颜色,vim设置语法高亮,一般行首需要加tab键才对,没有设置语法高亮的话,有时候这个tab键的错误很隐蔽;
2、定义成伪目标,你在试一下。不过我觉得 你这第一种可能性大。